真空泵后边连接一个增压泵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1-17):
如题,各位大神, 最近看到一个设备, 是一台真空干燥机, 在真空泵后边连接了一台增压泵, 不知道起什么作用.

网友:
进一步提高真空度吧

网友A:
大罐体抽真空,前级一般用抽速快的罗茨泵,后级用真空度高的刮片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罐体抽真空,前级一般用抽速快的罗茨泵,后级用真空度高的刮片泵。

回复很正确,我查了一下型号,确实是个罗茨泵,不是增压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很正确,我查了一下型号,确实是个罗茨泵,不是增压泵!

一般都是罗茨风机吗,还有罗茨泵。。。

网友C:
跟压缩机后面又设计了一台增压机是一个道理,你这个是继续提高真空泵的真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压缩机后面又设计了一台增压机是一个道理,你这个是继续提高真空泵的真空度。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罗茨风机吗,还有罗茨泵。。。

百度了一下:罗茨真空泵(简称:罗茨泵)是指泵内装有两个相反方向同步旋转的叶形转子,转子间、转子与泵壳内壁间有细小间隙而互不接触的一种变容真空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