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配置

楼主(2022-01-17):
大家看看这电脑配置跑SW2019
咋样

网友:
不行,你画大装配体的时候卡死你

网友:
哈哈,和我笔记本差不多。怎么说呢,反正我重装系统之后,运行个solid还是不卡的。再用用就卡了

网友:
这个u还是算了吧,白给我我都不要

网友:
和我台式机一样,正常能用,别搞大装配体就行。

网友:
能用就行,慢点无妨。

网友:
内存太小了

楼主:
每次保存都会弹出这个,好烦

网友:
2019肯定卡

网友:
可以百分百的说,这个电脑可以淘汰了。

网友:
稍稍大点的模型直接卡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保存都会弹出这个,好烦

老哥电脑啥配置,我咋从来没出现这个界面。。。。

网友:
小东西看看没所谓。大的就算了吧

网友:
最好是内存16个G,显卡8个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