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液压缸为啥多一根管??

楼主(2022-01-17):
小弟对液压一窍不通,只见过上下各一根的缸。
这个为啥要多一根呢?而且是上下连起来了。

网友:
进油跟回油,有时根据控制需求,会经过不同控制单元

网友:
钢管应该是控制油路,看样子像是保压用的

网友:
差动,可以提高油缸运行速度

网友:
这根管道上还有没有其他液压原件?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图不清楚,盲猜是差动回路

网友:
在同一压强(我们俗称的压力)下,利用无杆腔和有杆腔的面积差,产生压力F差,从而驱动液压缸伸出

网友:
认为4楼的是正解

网友:
差动补油加快运行速度

网友(2022-02-23):
差动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