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双线效果Solidworks如何画

楼主(2022-01-17):
大家好! 我这有一个产品需画出效果图,用于非标设计,很重要 ,产品是电阻,双绕线的,类似在一条长棍上按正反方向绕线,但会有两个交叉高点,我按螺旋线 再扫描后,两条线交叉点只是平面的,请问如何画出交叉点为高的效果,谢谢!

网友:
学习一下中国结的画法。。。线和线之间错开一丢丢就行了。

网友A:
你直接画个圆柱体,整个贴图就行。效果图嘛,模型简单,全靠贴图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画个圆柱体,整个贴图就行。效果图嘛,模型简单,全靠贴图啦~~

我是要现出实物3D图 ,要做非标机构,共更真实模拟,且要向别人说明意图

网友:
应该是这样吧,一根是椭圆绕线,一根是圆绕线,中间接上。

网友(点评):
这效果可以 ,谢谢

网友:
6楼牛逼啊

网友:
6楼牛牪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