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系列结构 疑惑

楼主(2022-01-17):
问一下各位大神 ,这个图有一个错误 ,但是我看不出,有人能解答一下,这个是哪里有问题么

网友:
齿轮没法装进去吧,感觉不止一处错误

网友:
1、齿轮是分瓣卡在轴上的吗?如果不是,齿轮轴径比两端都小,齿轮怎么装进去的;
2、两个滚动轴承内环定位轴台阶直径非标的,轴承拆不下来;
3、半联轴器后边的定位套应该与轴承内环接触,都是旋转件,此部分不应该与静止的透盖接触;
4、半联轴器端的键槽过长;
5、半联轴器向右侧没有限位,容易串动出去
6、油位多高,未见透盖上的密封结构

网友:
这个错误也太多了,像是哪个书上的改错题

网友:
剖面线不能一顺到底。

网友(点评):
这个我没注意,好眼力

网友(点评):
不能一顺到底?啥意思?没明白,想他这个图不就是全剖?

网友(点评):
就是不同零件的剖面线疏密程度和角度方向应尽量不一样

网友(点评):
哦哦,这样,

网友:
1、齿轮放不进去太明显了

2、轴承取不下来,轴肩直径太大了
3、联轴器的键槽太长
好像联轴器尾端跟轴尾端不能平齐的,等大神解答,至于前端那是定位块嘛,楼上好像有人说过 不太清楚那个结构
联轴器实际用的太少 经验不足

网友A:
轴上没有空刀槽

网友:
齿轮怎么装?

网友B:
这看着像是大学制图考试最后那一道题,《大家来找茬》,这错太多太离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轴上没有空刀槽

轴上可以不用退刀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看着像是大学制图考试最后那一道题,《大家来找茬》,这错太多太离谱了。

最怕这种题,容易误导初学者。

网友:
你是认真的?

网友:
齿轮和轴承之间可以装隔套,是看图容易误导罢了,不是图纸有问题。

网友:
左侧闷盖与轴承端面,轴承座孔的箱体,这个地方出现过定位,只能有一个地方有接触(贴紧);与轴承连接的轴套径向尺寸超过轴承内圈;右侧闷盖存在同样过定位的问题。

网友:
这个真是没办法安装

网友:
同意4楼说的,另外轴承内外圈的轴向定位根据实际情况也要考虑下

网友:
除二楼提的几点外,此轴端应有一端定位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