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轮端面固定方式

楼主(2022-01-17):
请教各位大佬一个问题,目前做的这个行走轮时间长了有点异响,
先说一下现在的信息

轮径120,轴径15
为了便于安装,轴公差是-0.03~0,加工商给加工后基本上都在-0.02.轮孔是0~+0.03.
安装时,用手一嗯就进去了,遇见有点紧的,用手掌拍一下就进去了。

轮子和行走轮固定,端面用M6螺丝加垫片。整车重量满载200KG左右,速度和人走路速度差不多。

出现的问题:

异响,检查发现端面螺丝有些松了,但是打胶之后,过了几天还是出现异响。
初步判断是公差给的太大造成的。老板担心过紧的话,装配时敲击把后面的电机上的编码器给震坏,第一次做的轴js7,安装时一边吐槽一边让我改松点。就给改细了。

再加上端面一颗螺丝和垫片固定不住,轮子走着有着就把垫片慢慢磨松了。

这种轮子的固定方式,这样设计有问题么?我怎么感觉不太对。但是有说不上来。

网友:
运动机构,往返?震动都会把螺钉整松的,弹垫加一个试试。。

网友(点评):
有弹垫,行走时会正反转

网友:
楼主可以关注一下轮子在行走时的方向误差有多少,侧向力有点大了。另外按给定的公差值,轴和轮孔的定位会差一些,运动中螺纹松动是必然的——而且松动的轮子那里垫片大概率变形了。

治标的方法:自制一个刚度好的厚平垫

网友(点评):
侧向力还好,15mm的轴刚开始觉得细,后来算算勉强够用,这一批用完就改粗点,垫片现在用的2mm的不锈钢。换成高强得就又会有生锈的问题。垫片自制,我估计大概率是不会同意的

网友:
高强度螺纹胶点上,保证你拆都拆不动

网友A:
端面不要用挡板和螺钉做轴向固定,可以用轴端挡圈或者圆螺母。

网友:
我怎么觉得有可能是键的问题,键太松了,导致正反转轴会相对轮转动

网友:
少侠,我觉得你是因为考虑安装的简易性而忽视了公差的重要。
把轴加粗后轴端用下面的连接方式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可以把行走轮系的整体发一发,4个轮还是8个轮。

网友(点评):
你这轮子又坏不了。所以热装法装进去就万事大吉了。实在不想加热,直接砸进去,吼吼~~~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驱动轮是2轮的,还有3个轮是辅助轮,后面的轴都改成js了。这种双螺栓的方式,挺好的,我也改一下。

网友:
你这轮子整体都是非金属的吧?用一段时间塑料变形了螺栓肯定会松。想不松轮子得钢件包胶

网友:
学习了,大佬们很多啊

网友:
轮子运动时候和垫片有端面相对摩擦力,久了就松了,应该在轴上铣个槽,用卡簧,卡簧和轮子间的间隙以公差去消除或者用DIN薄垫片去消除

网友:
加个卡簧呗

网友:
支持圆螺母方案或者双螺栓方案

网友:
你设计的这种结构常见于同步带轮,载荷小,运动平稳,无振动。如果是行走轮,可以参考齿轮齿条传动。都需要过盈配合。上面也有人提到了。
有三个个办法,一,如果行走轮是钢件,用高强度螺栓带胶,打标准扭矩,目的在于加大预紧力,但治标不治本,属于延长使用时间;二,在行走轮键槽上方开螺纹孔,用紧钉螺钉锁住。这个常用于同步带轮,目的是尽可能消除驱动轴与行走轮的不同步性,也是治标不治本,你可以试试。第三个办法,轮子和驱动轴用张紧套连接,这个用于大扭矩同步带轮,应该够你用了,个人建议用这个,比较靠谱。
螺栓有一定的预紧力,但你要保证在工作过程中,预紧条件不发生变化。你的设计中:
键槽有间隙,行走轮和驱动轴有间隙,驱动轴正反转会导致垫片磨行走轮,垫片厚度下降或者变形,都会使螺栓预紧力下降;
垫片与带轮接触面的平面度也很差,在安装时候垫片其实就已经变形,所以有人提出换厚点垫片,就是提高刚性,增大接触面积。

网友(点评):
谢谢大佬,涨套挺不错的,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这么薄的涨套,轴是15mm的,轮子内孔15,孔外壁是25的,扩不了太大的孔

网友(点评):
具体设计需要你自己找供应商了,这个已经是标准品了。你可以先在米苏米上找找。

网友:
间隙太大了,你这是驱动轮吧,同意7#的意见,轮面稍稍搞成曲面。

网友:
1,异响     哪里的异响?什么状态?怎么判断是轴端螺丝松动导致的?
2,敲打安装     会振动影响到编码器?  什么结构?怎么连接?
综上,在楼主信息很模糊的前期下   各楼就百花齐放,然而却将焦点集中在了螺丝松动上,楼主的真实需求是解决异响。

网友:
这种买标准件更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A:
端面不要用挡板和螺钉做轴向固定,可以用轴端挡圈或者圆螺母。

但是轴端挡圈可以承受一定的轴向力吗?

网友:
如果塑料轮子有个相对简单点的办法,就是紧配合,把倒角拉长,公差算好,轴可以滚点浅的直纹,轮子放开水中煮,一锤就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