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配体中“封套发布程序”的讨论

楼主(2022-01-18):
“封套发布程序”应该是20版新加入的功能,用过之后觉得很好用。但是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没有掌握好,还是本身这个功能不够完善,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以下问题:
1.发布的封套在总装配中再次编辑时,容易重复发布,导致子装配体内封套的冗余;
2.发布封套后,在子装配体内对封套零件进行编辑后,再次在子装配体内编辑时无法删除草图中的几何关系;
3.发布封套后,在总装配体内对于已发布成封套的零件进行替换操作后,子装配体不跟随变化;
4.发布封套后,在子装配体内无法对封套零件进行删除操作。

欢迎喜欢用这个功能的朋友来讨论、指导。

网友:
发封套做什么呢

网友A:
封套相当于CAD图中的双点划线参考,编辑封套前应该先将封套恢复为普通零部件

网友:
目前还在用13,13就有封套,只能是零件,装配体还不行。没用过那么高的,不好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封套相当于CAD图中的双点划线参考,编辑封套前应该先将封套恢复为普通零部件

这个功能不是单纯的封套,它相当于把总装配中的零件作为封套分派到子装配体中,节省了在子装配体中插入封套零件的步骤。这种封套在子装配体中不能返回成非封套零件。

网友(点评):
我还停留在2018的版本里……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