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模板更换的问题

楼主(2022-01-18):
怎样替换工程图的模板?新模板的格式是drwdot格式的,在工程图的图纸属性中没有找到。

楼主:
不是要创建工程图模板,创建我会。是把原有的工程图模板改成我要用的工程图模板。在工程图图纸属性中只能选到slddrt格式的模板,我要用的模板是drwdot格式的,已经放到默认文件夹下面的,但是不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要创建工程图模板,创建我会。是把原有的工程图模板改成我要用的工程图模板。在工程图图纸属性中只能 ...

打开你原有的工程图SLDDRW,另存为DRWDOT,然后保存修改这个DRWDO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