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散热的大佬吗

楼主(2022-01-18):
有做散热的大佬吗,我做这样一个东西放在斗里面加热粉末用,圈起来的是铸铝加热板,一共两块,但是现在温度升不上去,框架用的是铝合金6061说是6063散热更好,能好多少啊

网友:
这玩意不是说加一块铝板就散热了。你要计算你的发热量,设计散热块的结构,散热块和发热件之间选导热材料,同时需要考虑散热方式:自然散热、风冷、水冷?

网友:
你是要保温还是散热?散热的话你这个一个大铝块肯定不行了,建议把铝块铣成齿状一条一条,形成通道,增大受风面积

网友A:
散热均匀的是铜板;
隔热用的合成石;
用铝板均匀散热,没见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散热均匀的是铜板;
隔热用的合成石;
用铝板均匀散热,没见过;

工业用大功率照明灯都是用的铝型材散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工业用大功率照明灯都是用的铝型材散热

电脑主机箱里面就有铝板散热的,这个我知道;
但是设备上,你看像给塑胶件热塑螺母都是用的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业用大功率照明灯都是用的铝型材散热

应该是铝在散热上广泛应用是因为铝便宜,铜的性能会比铝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主机箱里面就有铝板散热的,这个我知道;
但是设备上,你看像给塑胶件热塑螺母都是用的铜;

你说的情况应该算是微小结构,这个成本差别不大,结构尺寸大一点话,考虑到硬度和防腐处理,现在基本上都是用6系铝材进行散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情况应该算是微小结构,这个成本差别不大,结构尺寸大一点话,考虑到硬度和防腐处理,现在基本上都 ...

我查了一下资料,
主要还是看评论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5213631473087451&wfr=spider&for=pc
像他这个设备,应该要的就是导热快,散热慢,需要保温,但是你说的铜容易锈,也是个问题,表面可以镀铜,像引线框架,纯铜的表面再镀一层铜;

网友:
CPU或显卡上的铝合金散热片一般涨这样……平面还有上导热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一下资料,
主要还是看评论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5213631473087451&wfr=spider& ...

我觉得他需要调整加热器参数,将功率密度变大,加热效率会变快,其次如果产品体积不大,我觉得可以在做个一个钣金箱将这个产品套住,钣金箱和产品的接触面尽量减少,如何固定可以结合产品在看看,类似保温杯效果,和空气有效接触面减少,减少热量损耗

网友:
单纯更换6061还是6063   没啥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他需要调整加热器参数,将功率密度变大,加热效率会变快,其次如果产品体积不大,我觉得可以在做个 ...

嗯,也是个办法

网友:
换材料影响可以忽略不计,建议改设计,比如围一圈发热片或者发热管。

网友:
啥瓜,去交大找陶老师读研究生,然后再设计

网友:
这个还是按散热片的结果比较合理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热均匀的是铜板;
隔热用的合成石;
用铝板均匀散热,没见过;

常用的家用电器里散热都是铝板,比如路由器等等

网友:
AL6061和AL6063的导热性能相差不了多少,最好是做成片状,我们称之为FIN片,可以增加与外界的接触面积,散热更快

网友:
想要导热快,就得增大散热表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