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送WHXR159链条节距

楼主(2022-01-18):
各位高工,刮板机输送链条为工程用焊接结构弯板链,应符合《GB/T 15390-2005 工程用焊接结构弯板链、附件和链轮》,该标准等同ISO 6972:2002。,此上为查到的关于WHXR-159:弯板型,所有零部件热处理,加重型的链条的含义,但是节距P查不到,还有型号里“R”是什么意思呢,有知道的吗,感谢

网友:
我姓高,我不懂

网友:
你这159 是链号还是节距

楼主:
159是链号,节距不是他,大致和159数值相等,但是有差距

网友:
这种是特殊定制的链条吗

网友(2022-03-01):
不同厂家的链条编号可能会有所不同, 除非那些基础的标链才好认些。 基础的60-1链条, 有叫12A的, 还有RS60的。单靠WHXR159这个编号最好是先了解下哪个厂家生产的再去联系原厂,或者提供链条的详细参数与图片。 如果需要选型可联系我,我有一些链条的通用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