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框架接头处模型问题

楼主(2022-01-18):
路过的大侠帮忙看一下这个问题,型材用焊件做的,在接头的地方有凸起,裁剪也做不了,这种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赐教

网友:
可以查下构件,怎么分组,怎么选相切的优先级数,截面轮廓位置。  百度有教程的

网友:
直接用拉伸把那坨给求差给剪掉

网友(2022-10-10):
可以用面剪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