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外壳设计

楼主(2022-01-18):
各位大佬!最近在设计撬装的外壳,槽钢底座,怎么做外壳,尤其是和底座的连接怎么处理,还要方便拆装和内部维修

网友:
架子上要焊接铁块块,用于安装钣金门板,
或者架子上直接打孔,攻牙,安装铁皮门板;
前者美观些,后者看着粗糙些

网友A:
外框架和底座槽钢焊接成一体,型材型号稍放大点。

网友:
万向轮能收到底座里面去不?做几个板安在铝型材上,钣金罩锁在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框架和底座槽钢焊接成一体,型材型号稍放大点。

焊一起的话,以后拆装维修岂不是很麻烦了,东西都拿不出来了

网友:
一般都是采用的分体结构的

网友:
框架与底座做成螺栓连接的,便于拆装维修。

网友(2022-03-31):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