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移动实体有bug,基本无法修复

楼主(2022-01-18):
只能删除这个特征重新搞,这个步骤里面如果实体发生变化就这样

网友A:
话说,兄台遇到bug的概率有点儿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兄台遇到bug的概率有点儿高了。

这个bug我之前就遇到好几次,现在再次遇到,心里不爽,发来给大家看看

网友:
话说,为毛就你遇到,这些老鸟都遇不到?不想想

网友:
SOLIDWORKS本身就是个链式结构的参数化建模软件,你把他的夫项删除了,他不报错就怪了

网友B:
实体复制移动我常用,很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体复制移动我常用,很好用啊

模型修改,后期增加了剪裁特征,会影响移动那个特征所选择的实体,而且改正后仍然图标不会恢复;
不知道是不是版本问题,晚上回家试试2020

网友:
操作时方向设置过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型修改,后期增加了剪裁特征,会影响移动那个特征所选择的实体,而且改正后仍然图标不会恢复;
不知道 ...

实体发生改变了当然报错了
一般编辑一次“移动复制实体”特征就恢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体发生改变了当然报错了
一般编辑一次“移动复制实体”特征就恢复了

我发这个贴子就是我改正了(实际上没有错误了),软件仍然提示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