属性标签编制程序问题

楼主(2022-01-18):
利用属性标签编制程序制作了文件属性模板,在使用的时候点击应用后文件属性里面还是空的,没有写入,为什么?求大神指点。

网友:
你是想把这里的信息,直接带入到工程图的相应栏目里?
 问题,需求描述的不太清楚啊。
假如你是这个想法,那你的工程图模板,相应栏目链接到这些信息了吗?  不然在自定义属性标签填了,那边也不会给你自动填写

网友:
说我眼拙,就一张图真看不出来。

网友:
输完以后要点应用

网友:
在属性里面的名称并不是你看到的“材料”,“图号”这些那个是标题,标签管理器下面的名称才是属性名称

网友:
如果这些都对,那么久ctrl+Q

网友:
没看出具体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