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类请教

楼主(2022-01-18):
请问下抓取轴类工件采用什么方式合适,工件尺寸:直径73长度800,重量15kg,环境有防爆要求(可看成煤矿环境)。采用气动夹爪或电磁铁是否合适?

网友A:
防爆电磁铁价格很离谱的。

气爪有合适的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爆电磁铁价格很离谱的。

气爪有合适的还是可以的。

请问下防爆电磁铁有没有资料推荐啊,没用过
主要这个抓取后放置时可能还有很大的轴向力

网友(点评):
按煤矿防爆要求来看,这些控制阀都太昂贵了。

网友:
如果我说海绵吸盘你会不会觉得我在扯淡

网友:
这种用真空吸盘抓取更合适

网友:
如果能供气的,气动夹取是最合适的了,我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