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细了,喷漆加厚可以么?

楼主(2022-01-18):
在另一个帖子讨论了,行走轮异响。经过各位大佬的建议,公差给的不合理。
总结了一下结合我们的情况,目前的解决方法是:
1.轴公差改成js。
2.轴端螺丝改成2个。
3.螺丝打胶。

但是现在有几台设备已经出现异响晃动的情况,同批次的十来台未来可能也会出现。为了预防,需要把轴刷镀锌,达到加粗的目的。
但是由于拆卸比较困难,需要把整机抬起来,工作量着实有点大。
我在想,能不能买点自喷漆,喷上几层,今天用光油的自喷漆(就是无色的)喷了些,装上后晃动小了些,异响也小了些,一会试试多喷几层。

不知道我这么做行不行。有没有和刷镀效果类似的自喷漆。或者可以现场不用通电的刷镀的方法,就是买几瓶液体,现场刷上去,不用拆卸。类似这种的可以么?有谁这么搞过

再贴个轮子的照片

补充内容 (2022-1-19 15:28):
49楼有后续。

网友:
想法有可行性,但你喷漆手喷怎么保证均匀?

网友(点评):
一个人转着轴,一个人喷漆

网友A:
兄弟,你涂漆不是也得拆卸么,既然拆了,换个轴应该不难。

想省事直接焊死算了。我反正是喜欢焊死,肯定没异响

网友(点评):
你另一侧是咋安装的呢,感觉你这个轴肯定哪里还有问题,看图片怪怪的

网友(点评):
喷漆只把轮子拆掉就行了

网友(点评):
轴中间是两个轴承,另一边是电机

网友:
配作一个键,固定死。

网友(点评):
也是个办法,用键固定死

网友(点评):
你不是已经留了一个键槽

网友:
这种镀铬比较好,我经常用

网友(点评):
镀铬也行啊,就是不想拆轴

网友:
手喷的方式,漆的附着力不够,时间久一点很容易脱落

网友(点评):
就是担心这个

网友:
赛两圈草纸,是不是效果也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涂漆不是也得拆卸么,既然拆了,换个轴应该不难。

想省事直接焊死算了。我反正是喜欢焊死,肯定 ...

要是实在不想换,建议你螺栓头那加个nordlock这种防松垫片。多弄点胶,应该能蒙混过关~~~

已经量产了,就想办法蒙混过关哇~~~

网友:
自喷漆喷的话你装配进去,摩擦到估计就掉漆了

网友A:
诶,你别说,突然想到一个方法。你的轮子上再打两个螺纹孔。
做一个板,板有3个通孔。一个拧轴,2个拧轮子上。试试?

网友(点评):
大佬我刚在主楼补了图,轮子那里有点薄,打不了孔

网友(点评):
是了看到你的实物我发现不行了。 你那根轴应该是比轮凹进去2~3mm吧??不会是齐平的吧??看模型好像齐平的哈 齐平的肯定拧不紧的哈

网友:
手喷漆不行的 几下就磨掉了。镀铬还不错又硬又耐磨。

网友:
间隙小,试试厌氧胶?不晓得强度能不能保证

网友:
你这公差不该异响吧!!!我们这公差大的飞起,也没异响过。

网友(点评):
这十来个设备是老设备改装的,轮孔被老板扩大的大小不一,最大的+0.2mm的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诶,你别说,突然想到一个方法。你的轮子上再打两个螺纹孔。
做一个板,板有3个通孔。一个拧轴,2个拧轮子 ...

简单粗暴,这个方法可以有

网友:
用乐泰的638粘住。

网友(点评):
大佬,我准备用这个胶,请问一下,这个如果抹上了,后期想拆,用拔轴器能搞得掉么。

网友(点评):
估计有点难。。。。。

网友B:
改成锥度配合,轴向加端盖

网友:
楔键可以解决吧

网友:
打两个螺纹孔,上两个骑缝螺钉

网友:
我怀疑是垫片在响

网友:
做点镀层可以解决,但是通过喷漆增加轴颈尺寸不解决问题,运行几下,漆就磨掉了。

网友:
亏你想得出来,

网友:
固持胶了解一下。

网友:
反过来想想,把你那个“”的东西喷到轮子的孔里,甚至可以喷厚点儿再加工一刀。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还有一种焊接胶可以试试,涂到轮子孔内,然后再加工孔。

网友:
把轴抽出来后用钻头冲上几排小点,可以使轴肿一些,比喷漆方便耐用点

网友:
这种公差不会引起异响。不过200kg用6"的偏小,至少8“~10”较好。

网友:
建议采用焊接胶

先把轮孔扩大一些,然后用焊接胶涂抹轮孔,最后再加工轮孔到需要的尺寸。

网友C:
在轮的 径向 上做二个M6的紧固螺丝孔,用螺丝锁紧

网友(点评):
轴本来就弱,再打2个孔,承载200Kg,够戗。

网友:
改换还是得换,你现在不换,想各种办法补救,补救的办法或许能临时解决问题,时间长了,同样的问题又会出现

网友:
搞几次的时间还不如直接换轴或轮一次搞定!
120的轮轴15mm太小了,不稳!
轴径最少25mm以上才稳当!

网友:
做涂层或用AB胶固持

网友:
感觉轴和孔之间的间隙现阶段无法避免,会不会是因为M6的螺钉不足以支撑200kg的重量,因为轴和孔之间有间隙,相当于轴会在缝隙里面小范围弯掉,然后时间长就把M6的螺钉拉松了。
不知道你轴的材料螺钉是几级的,不然换成12.9级的试一下?同时有条件的话把轴上的内螺纹表面弄硬一些?
经验不足,说错了别喷哈。

网友:
一般的漆膜强度不会够的,组装的时候就磨掉了。

网友:
或者再把轴上的螺纹钻深一些或者螺纹孔扩大到M8,反正目的就是加强螺钉和轴之间的连接。

网友:
轴上打点,把轴打毛装进去。要不镶嵌一个套,把轴改细一点

网友:
镀铬吧,可控厚度。

网友:
这么多人回复,就没人关注到你这个15的轴径太小了吗,建议你把轴径做到25以上,另外尺寸精度不合适,你这个轴也不大,重新做两件能花几个钱,起码可靠性有保证。另外不知道你的支撑轴承怎么布置的,发出来让大家帮你看看吧,你这设计水平还差的有点远啊,继续努力。

网友:
带轮一端垫实,另一面放钢板用大锤砸几下使孔产生变形就可以实现

网友:
镀铬吧,厚度可以做0.1左右

网友:
轴承固持胶可以试试看。

网友:
楼主是为数不多的没被科举制度毒害的另类了。太有想象力了,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轮的 径向 上做二个M6的紧固螺丝孔,用螺丝锁紧

不是叫你在轴上打,是在轮上打

网友:
还有个办法,负载不重的话,轴可以打毛。或者点焊几个点,再加工平整。

楼主:
关于轴细了喷漆后续

感谢大家的回复,回复有点多就不一一感谢了。

经过讨论,最终决定用乐泰638胶吧轮子和轴固定死。以后不拆了。

然后再贴一张完整的结构图。这里解释一下有很多人说15mm的轴细,是因为我是半路过来的,来的时候已经采购了一批轮子了,轮子内控就是15的,只能先做,经过计算15轴的强度勉强够
再贴上计算公式:
其中M为弯矩=FL/2=1000*0.06=60NM  σ=230Mpa(按静应力)    最小d=13.85 mm  经过SW仿真计算,也在临界点。整车200kg,总共有5个轮子,这里按驱动轮每个100kg来,实际情况会小的多。

计算过程和结构大佬们帮忙看看给点改进建议,做的不合适的地方也不要喷我

网友(点评):
你想想清楚,你算弯矩的0.06怎么来的,对不对

网友(点评):
俩轴承中点到轮部轴的中点

网友:
不如焊死得了

网友:
简单粗暴,其余太麻烦,这样省时省力

网友:
你这是AGV小车呀,我们原来也做这玩意,首先喷漆肯定是不行的,第二端面挡圈用两个螺纹孔的目的是防止挡圈转动,但是你现在挡圈是用于轴向定位的,我们也是一个螺纹孔,所以我感觉没必要搞两个螺纹孔,第三就是你轴搞成js的,轴端倒个角用于导向,后面装轮子就挺螺钉往里带问题不大

网友(点评):
感谢,轴已经改成了js了,我又做千斤顶做了个装轮子的工装。

网友:
你计算的是没问题,但是230兆帕是接近了屈服点。这个轴的主要失效形式是疲劳,而不是屈服。你懂不?
轴跟着轮子转,轴一会往上弯一会往下弯,就相当于反复被折来折去。这是疲劳。在疲劳工况下要按多少的强度校核合适?书上都没有答案。
这才是根本问题。

网友:
镀铬,单边0.005

网友:
几个丝的东西拿去加丝镀,再磨一下就是了

网友:
要求高,可以了解一下涨套。

网友:
这个估计不靠谱吧,喷漆掌握不住量啊

网友:
用刷镀吧,比较可行。

网友:
这轮子轴向位置精度要求高吗,响就响一点没啥吧,轴端直接开个卡簧槽卡住算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改成锥度配合,轴向加端盖

看题主意思,本来就有轴向端盖锁紧的,只是孔轴间隙大,导致异响。不过锥度配合,带轴向端盖锁紧,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把键做大些,胀紧轴和齿轮。

网友:
不可以,做套还勉强能行,喷漆不行,那玩应不能填充传动用的缝隙,一磨就没了

网友:
这种不可以,应该在另一端增加涨套。就是一端是固定的,一端是浮动的。

网友:
如果是异响的话只有靠涨紧或者其他过盈配合,螺丝松的话还是用其他防止过松的方式,可以把用两颗带孔螺丝用钢丝穿起来,相互限制松动。

网友:
喷漆不行啊,几下就蹭掉了。同意楼上的建议,来点镀层就行。

网友:
真的是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