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与运动分析

楼主(2022-01-18):
如图工件ABC向右运动,右边有一个大滚筒逆时针旋转
其中B点是可以转动铰支点,想分析一下当工件ABC往右运动 ,碰到滚筒时候的情形 C点为碰撞点
1.杆bc受到的力为F1和F2
其中F1为滚筒给杆BC的反作用力,F2为滚筒旋转作用在BC杆的压力
    由于F1带动bC逆时针旋转,F2带动BC顺时针旋转,所以bc到底逆时针旋转还是顺时针取决于他们的力矩大小,进而取决去他们的运动速度了
2. 杆BC受到的力就是Foc,方向过O点圆心,由图可见,Foc 作用在BC上使BC顺时针转动
   上述哪个分析对?

网友:
把图片放大都没有找到ABC在哪里?

网友:
1的分析过于理想化

网友A:
同问,a点在哪呢,你描述半点就没想到这图是给人看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a点在哪呢,你描述半点就没想到这图是给人看的吗

你们不说我都没看到有张图

网友:
其实答案很简单,分析如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