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销孔自动变红

楼主(2022-01-18):
如图 solidworks中有没有可能让所有画出的销孔都自动变红

网友:
这个好像只能手动去修改实体面的颜色。看看其他社友是否有办法?

网友:
你想让它变红,我却想让它变兰,你说怎么办?

网友(点评):
想知道能不能所有销孔特征都能自动变红,现在是挨个复制,很麻烦

网友:
变红是什么特征吗,从设计角度的必要性。

网友(点评):
公司设计规范

网友:
没有,自己手动去改

网友:
可以

网友(点评):
麻烦阐述一下怎么实现,谢谢您

网友:
自动变红绝对不是什么设计必需,这只是个别公司的怪癖,所以你就得用工具二次修改,比如用格式刷工具,或者所有销孔用一个生成出来,这样修改颜色可以只针对某个具体特征

网友:
这个是靠手工选择后标识的

网友A:
转成step214会变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成step214会变红

你喝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