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 安装SW15 sp5出错,如何解决

楼主(2022-01-18):
问题1:产品中不显示solidworks选项,选择更改后可以显示下图。这么处理对不对?

安装过程出现如下问题,重复几次也出现类似问题。这样应该怎么办?

补充内容 (2022-1-19 20:17):
经过多次尝试,清理注册表等,最后换了新的序列号,安装成功了。然后破解文件又出现闪退问题,最后关掉搜狗输入法解决闪退问题,破解了N次,终于破解安装成功了。

网友:
solidworks2015是在2014年发布的,win10是2015年发布的。达索也不知道微软会发布win10啊,还是尝试一下Windows的兼容模式吧。

网友:
WIN10可以装SW2016,sw16在win10上没有win7流畅

网友:
直接装SW2017SP5吧

网友:
win10不建议用15,问题较多也会有点卡,不如升级到16会好很多。

网友:
win10不兼容2015版的SW,放弃吧

网友:
W10用的14版

网友:
多半是SW这个版本安装的时候没有与WIN10兼容好,有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