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停在M30语句不结束,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楼主(2022-01-18):
fanuc系统,程序停在M30语句不结束,什么原因?怎么解决?

网友:
什么系统,系统定义一下就行了,结束是关不关主轴,关不关水,都是有参数定义的,你要先搞清楚系统参数,

楼主:
|尹志春发表于 01-18 22:56什么系统,系统定义一下就行了,结束是关不关主轴,关不关水,都是有参数定义的,你要先搞清楚系统参数,

fanuc系统,需要看哪些系统参数

网友:
这个程序没有自动去运行吗

网友(点评):
别人遇到的问题,咨询我,我不会

网友:
还没遇见过!!

网友:
也许是结束程序段没有加分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