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的倾斜角度比较友好呢

楼主(2022-01-19):
设备上要嵌入一个显示屏,垂直嵌入的话,操作起来会让人觉得很不舒服,因此要设计成倾斜角度的。
但有没有人知道倾斜多少角度使用起来会更加舒适、更加友好呢?

网友:
看人机关系

网友:
设计个角度可调节的呀,不难吧

网友(点评):
细说一下 最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 有那种电气自动控制角度的嘛 电机带抱闸太占空间了 不带抱闸 一断电就软不拉几的

网友:
先弄个可调的,找领导试试。觉得哪个高度好就按哪个高度来

网友:
抄一款市面上流行的产品的倾角(和你做的在尺寸及结构上有相似处),可以省很多时间。抄完了再慢慢去体会它的优点或不足,下次迭代时改进。

网友:
买标准件,可调的

网友:
最好做个可调角度的,这样可以适合不同人使用

网友:
本田冠道也是可调的中控屏 真心不错

网友:
看具体情况吧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根据你的实际高度来设定,你先把高度确定好,角度在比照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看实际操作高度,是站立还是坐姿,现场操作员女生多,还要根据女生身高进行调整

网友:
其实倾斜个5-10°就够了,太大了反光不好看

网友:
装个笔记电脑上的那种阻尼转轴……

网友:
找家银行,去看看里面的操控一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