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V-E这一类减速器的输入轴的齿轮的模数,齿数,变位系数这些有没有标准值

楼主(2022-01-19):
请问,RV-E减速器的输入轴上的齿轮的模数,齿数,变位系数这些有标准数值吗

网友A:
没有标准值,行业内叫做 最优参数、次优参数.......这玩意细讲下来,要念个两三年研究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标准值,行业内叫做 最优参数、次优参数.......这玩意细讲下来,要念个两三年研究生了。

好吧,谢谢,因为我们换了个品牌的电机,输入轴也就要换,现在装上去晃动大了一点,不够精准,怀疑是变位系数不对

网友(点评):
你只更换了电机,与减速器里边的齿轮没啥关系的。安装有精度要求的,先检查下自己安装的跳动。

网友:
这种标准值不行问供应商销售要,看能不能给出来

网友:
齿轮模数,齿数,变位系数应该没有标准值,这个随输入轴的载荷和运动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