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动型端面凸轮

楼主(2022-01-19):
压力胶为什么会这么大,到了340-362度,难道要扣360度?不是说好的锐角吗?

楼主:
还有就是要怎么在CAMTrax当中作改进等速曲线,请知道的大神帮忙解惑

网友A:
这是设备实际调试时给的参数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备实际调试时给的参数值吗?

根据要求画出来的凸轮曲线,在软件上模拟出来的函数运动规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设备实际调试时给的参数值吗?

三段修正正弦曲线,其它是圆,摆杆总转动角度32度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能不能把cad画好的轨迹图调入Camtrax做曲线分析

网友(2023-03-20):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能不能把cad画好的轨迹图调入Camtrax做曲线分析

同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