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选型求助

楼主(2022-01-19):
想制作一台数控钻床用于铸铁工件打孔,工件不转,钻头转,钻头为直径25, 驱动钻头旋转想采用伺服电机,请教电机要选多大功率的?多大扭矩的?

网友:
最简单的选型就是给工况让厂家选

网友A:
切削力都不知还做机床,兄弟我觉得你老板心真大。
实在不行,上面朋友说了,找个行业内的供应商,他会告诉你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削力都不知还做机床,兄弟我觉得你老板心真大。
实在不行,上面朋友说了,找个行业内的供应商,他会告诉 ...

所以很多做设计的都是拍脑袋定的型号。

网友:
进给量小点,3kw够用了

网友:
有个表格楼主可以拿去填写计算一下

伺服电机选型计算(自动计算版).xls

网友:
没有这样做电机选型的,电机选型起码得给出,负载条件,比如,功率或载荷,转速,传动比,运动精度的控制要求。

网友:
这个找个样本看下,跟着走一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