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形变量更小些

楼主(2022-01-19):
材料是SKD11,受力段厚度1.2mm(这个厚度不能再放大),有什么方法

网友:
你要对它做点啥?

网友A:
厚度不行就宽度增加,要不悬臂减小,要不热处理,要不就换材料,要不就拉倒

网友(点评):
最后一条最保险

网友:
开槽截面变成工字可行不

网友:
形状不能动。只能换材料。

网友(点评):
啥材料呢

网友:
用ansys做分析,比较两个软件的结果。另外检查你赋予的材料属性。

网友:
换材料?钢铁都一个水平。只有加宽一条路

网友:
换材料换成石头的或加宽。

网友:
中间做一个竖向的加强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厚度不行就宽度增加,要不悬臂减小,要不热处理,要不就换材料,要不就拉倒

最后一个扎心了,哈哈

网友:
不能想办法加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个扎心了,哈哈

调侃了一下。

网友:
背后整个加一条竖筋

网友:
加筋不会增加厚度吗???????

网友(点评):
会的啊,不考虑加筋

网友:
要不就热处理到宁折不弯的状态,要不就改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