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这个整合的标准库怎么用不了了,提示找不到solidworks安装目录

楼主(2022-01-19):
solidworks版本最高只能选到2015,我的2017是不是用不了了。有没有哪位大神有最新的整合版。就是里面有smc、米思米、怡和达、thk的一些数模。

网友:
那图中说的清楚,你电脑中没安装solidworks2013,它就不能输出模型

网友:
高版本软件可以打开低版本的零件模型。

网友:
软件没有匹配起来的原因了

网友:
这个要看软件的代码用了什么逻辑了,如果只是用的目录检索,那创建对应的目录就能骗过软件;如果是用的注册表检索,那就要改注册表信息。

网友A:
https://linkable.partcommunity.com/3d-cad-models?cwid=29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linkable.partcommunity.com/3d-cad-models?cwid=2967

这种必须要联网的,最好是有离线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