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具工装在使用过程中,产品位置发生偏移,请求解惑

楼主(2022-01-19):
工装治具加工使用的是brother的3轴CNC,切削的刀具是直径2的加工专用长柄铣刀,切削参数这些目前不是很清楚。我老板是意思是产品的压紧力不够,通过降低压块底部的台面,增强螺丝的锁紧力。

我的想法是用内定位,如图纸所示压块,限制产品在X方向和Y方向的自由度;这样做结果是产品与压块间隙太小会影响作业效率,增加作业难度;或者吧锁紧螺丝由M5改成M6,增强锁紧力;之前发帖的时候,有人说是旋转切削力大于产品的静摩擦力,压紧力过低,导致产品偏移;请问有没有简单实在的办法解决或者处理这个问题?

网友A:
那两个筏直径3的是销孔吗?我比较赞同你领导的方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筏直径3的是销孔吗?我比较赞同你领导的方案。

+1

考虑到变形量,降低中间部分的高度是个好方法

网友C:
用压块定位也可以,可以做成小间隙定位,为什么要做成紧配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筏直径3的是销孔吗?我比较赞同你领导的方案。

是的,最简单的是增强压紧力!要是使用单位还是不满意,那就只剩下内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考虑到变形量,降低中间部分的高度是个好方法

谢谢大佬,支出另外的问题,后续验证过后,我在给出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压块定位也可以,可以做成小间隙定位,为什么要做成紧配合呢?

这个间隙很难把控,这个是12个压块,一出24,我设想的是产品内定位的位置的尺寸就比图纸上的尺寸大0.1,我单边在放0.15,也做成和产品一致的斜度,也就是单边0.2的间隙;考虑到实际,可能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两个筏直径3的是销孔吗?我比较赞同你领导的方案。

增加压紧力,是否应该以一个面为主,其他面放适当的间隙,这样才会效果好呢?

网友D:
改变一下制造工艺,这应该是最后一道工序加工侧面三个面,改成其中一个面在上一道工序加工好,本序仅仅加工两个面,这样多出来一个定位卡死的面,用卡具压死,就不会移动了。

网友(点评):
我们设计卡具一般都是压一面,靠紧一面,这样自由度少,基本都会压住。一个M6的螺钉,压紧力太小了。压点到最外点的距离较大,这样切削力乘以距离产生的力矩较大,还有卡具与工件接触面不要是一个整平面,最好...

网友(点评):
如果我后面增加一个挡墙作为靠紧边,是否可以呢?

网友(点评):
根据你所压零件的材料,如果强度大于压紧工装的接触面选滚花,否则可以开槽。后面加一个挡墙作为靠近边,不知道你在结构上是否能做到真的靠紧。我们一般会在挡墙上开螺纹孔,用软螺栓顶紧,这种结构在我说的

网友(点评):
说的前一种加工两个边的情况下好实现。因为有空间还可以实现用快速拉杆方式顶紧。

网友(点评):
个人建议最左边是上一道序加工好的。这样四个边的垂直度和平行度比较好保证。空间大,好上结构。

网友:
楼上的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变一下制造工艺,这应该是最后一道工序加工侧面三个面,改成其中一个面在上一道工序加工好,本序仅仅加工 ...

我想知道,最好后面的那几个字,滚花还是切割小槽,增加摩擦力

网友:
楼上方法都挺好的,可以结合2楼3楼9楼的观点

网友E:
换个思路吧,非要一次干四个边的吗?两个干完再转一下,增加一次装夹不行吗?走进牛角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思路吧,非要一次干四个边的吗?两个干完再转一下,增加一次装夹不行吗?走进牛角了吧?

脑洞大开了,换个角度,茅塞顿开!感谢

网友(点评):
这样就有“靠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变一下制造工艺,这应该是最后一道工序加工侧面三个面,改成其中一个面在上一道工序加工好,本序仅仅加工 ...

软螺栓,不是很明白,指的是非金属的球面的柱塞,还是塑料螺丝?

网友(点评):
选用比产品软的材料制造顶紧的螺栓或者垫片,避免损坏产品。

网友(点评):
懂了,非常谢谢一路解惑!

网友F:
看了半天没看懂图,只能猜猜你的意思了。
就是零件没有被压紧,加工时零件移位了嘛,一个小螺丝肯定压不紧的撒。
正确方法是被压紧零件必须保证有两个点位会被完全压紧,才不会产生旋转力。
那就在被压紧零件上放两个刚性压块,或者一个刚性块分成两段,中间连接部分软一些,以便压紧时两边可以错开。

然后将两个刚性块同时压紧,有两种方法:1是各采用一个螺钉分别压紧。2是采用一个压块同时压住两个刚性块,但压块底部为弹性的,可以是弹性高的硬点的橡胶或其它弹性东西。

当然你也可以用底部带高摩擦力弹性橡胶的压块一次压住所有零件,前提是被加工零件有足够精度,计算好橡胶压缩量和力度,及橡胶挤出占用的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了半天没看懂图,只能猜猜你的意思了。
就是零件没有被压紧,加工时零件移位了嘛,一个小螺丝肯定压不紧 ...

大佬这一句话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