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如图所示我设计的一个小物件请问避免中间的轴弯曲?

楼主(2022-01-19):
如图所示,白色横梁,想在中间套一根轴,中间的轴是2mm的,前后各有一个小轴承,然后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我本来是想通过图一的一个小零件,把轴承通过一个台钳压进去,就像图三的尾端一样,但是每次压,因为轴太细了,轴很容易就会弯曲,请问这个可以通过设计或者其他装配手法来解决吗?(图二的轴是弯的,只是可能图片看不出)。我这样做的目的是因为最前端还要挂一个转盘,但是转盘可能有一些重量,如果直接一根轴接转盘,转盘会下垂,我想通过图中的这种方法,确保他的水平。谢谢各位。

网友A:
中间穿的小轴轴径能不能加粗?轴承装配能不能用热装而不用台钳压入。

网友:
将轴径调整为φ30

网友B:
要大!要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大!要粗!

老司机开车了

网友C:
前面突出的部分可不可以 加做一个支持的小结构

网友D:
轴如果是f6,g6这种负公差,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吧。你的轴是多粗的

网友:
说明轴公差偏大了呀,轴用砂纸磨细一点看

网友:
尽量加大中间轴径......

网友:
做类似这种结构呢,你需要的部分做2毫米,支撑部分做大

网友(点评):
细的部分不支撑,转盘按上去圆带带着转还会弯的,尽量想办法加粗

网友E:
用个稍微大点的套管装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如果是f6,g6这种负公差,应该不存在这个问题吧。你的轴是多粗的

轴是外面买的,我用卡尺量了一下大概是2.06-2.1左右,有可能是轴承偏小了,可是轴承卖家那里写的内孔是2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个稍微大点的套管装配

能画一个大概的示意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穿的小轴轴径能不能加粗?轴承装配能不能用热装而不用台钳压入。

热装是什么意思?中间的轴也不是不能加大,可是轴承,轴,皮带轮这些就要全部买新的,我不想浪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前面突出的部分可不可以 加做一个支持的小结构

有示意图看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是外面买的,我用卡尺量了一下大概是2.06-2.1左右,有可能是轴承偏小了,可是轴承卖家那里写的内孔是2m ...

轴承内孔如果是2mm默认是负公差。也就是<2mm的孔。

所以需要你的轴更细一点

网友:
轴承一般都是负公差,看商家规格书就知道,一般是0~-0.008,所以你的轴需要打磨一下

网友:
轴材质太软了

网友:
悬臂梁结构,太长,太长……………………

网友:
两毫米太细了,非要必须两毫米的话,在两毫米端部要再加一点支撑

网友:
你的桌板我越看越不对劲,这是碳纤维材质啊,太奢侈了,这也太有钱了啊

网友:
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

网友:
就不能加个支撑吗,两边一起撑住

网友:
轴与轴承的可采用过渡配合,另可以考虑加大轴的直径或台阶轴,以及两端轴承的安装结构形式。

网友:
既然两边有轴承,照理说轴就不应该与其他零件接触了,在穿过塑料件的时候应该是没有接触才对啊。可能我理解的不对。

网友:
有一种叫白钢条的,圆度、硬度、强度肯定能满足要求

网友:
这么细的直轴肯定不行的,中间适当加粗,两端做点过渡还是可以的。如果考虑重量的话那就换轻一点的材料加粗下轴径也可以的。

网友:
轴要加粗,轴换材料,换好材料,能够增加刚度的材料

网友(2024-01-17):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