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70V原点设置问题

楼主(2022-01-20):
报警号S02    2277  X轴,如何解决,X轴伺服驱动报警号37,这问题解决不了,原点也就设置不了,绝对位置不能改为1坐标就不能移动!等待解答中。。。。。。。。

网友A:
电机代码没设置正确

网友B:
1.先设定参数#2049 (1)情况一:如果是第一次回绝对值零点则将#2049设为“4”绝对值基准点模式,机床断电,(伺服也需要断电)再上电,否则伺服数码管会有25号报警...
2.进入绝对值设定画面
3.先将此界面中的#0设为“1” ,用手轮或手动方式把要回的轴移动到基准点(机床的零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先设定参数#2049 (1)情况一:如果是第一次回绝对值零点则将#2049设为“4”绝对值基准点模式,机床断电,(伺 ...

你这种做法,我试过N次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代码没设置正确

请问,哪点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