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斜角焊接结构怎么样做比较好?

楼主(2022-01-20):
问题1:焊接的非标H截面,这个拐角倒圆角(板子折弯,不焊接)好还是这样直接两个板焊接好?问题2:如果两段是焊接的,是这样角焊缝好,还是两个板子都斜切对焊好?

网友: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两块板对角焊接是最方便的

网友A:
90度连接或者45度斜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90度连接或者45度斜接。

带圆弧的板加工很贵吗?折弯机不就可以做吗?12厚

网友:
这种是三个零件拼在一起的,需要考虑焊道的干涉,尽量避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