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2-01-20):
如图红色的标志

网友:
高压过滤器

网友:
带差压传感器的过滤器,当过滤器滤芯堵塞后,差压传感器会有显示。

网友:
带压力开关的过滤器,有堵塞报警或堵塞停机功能

网友:
多半是过滤的功能

网友:
还带个手动功能

网友:
像带旁通阀的过滤器

网友:
是带压差传感器的过滤器,就是滤芯脏了会报警。

网友:
超压报警的过滤器

网友:
带差压传感器的过滤器,当过滤器滤芯堵塞后,差压传感器触点会动作,联锁会报警

网友(2022-02-23):
带压差发讯器的高压过滤器,比如滤芯有点堵塞了,滤芯前后压差0.4MPa,发讯器报警,红灯闪烁,也可以在触摸屏上显示报警信息,或者装一个声光报警灯,闪烁提醒。这时候系统还能工作,如果堵塞更严重,达到边上单向阀的开启压力,液压油就不经过过滤器了,直接走单向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