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无拖链情况下,导轨滑台上的充电方式怎么选择?

楼主(2022-01-20):
前提条件:轨道行程50米,电机长皮带驱动,悬挂安装在7米高的棚子下面...滑台上有需要供电的设备,大概12V100W...白天工作,晚上休息...需要考虑防水...
接下来是做方案时的心路历程:
1、总行程很长,个人感觉拖链是比较难加,而且空间位置也不太够。
2、因此,初步决定使用蓄电池给滑台上设备供电的方法。但问题来了,怎么给蓄电池充电?
3、由于高度过高,手动插拔充电需要每次爬到7米的高度,确实不是很方便。所以排除了这个方案。
4、还想到了像AGV一样的充电方式,用刷板和刷块,每天停工时到轨道固定位置直接对接充电。如下图。但存在的一个问题是,目前我搜到的刷板刷块个头都好大,太占体积了。有没有轻型一点的刷板刷块可选择呢?
5、还有两个方法:
(1)两个圆柱形的像耳机接头似的插头,与滑台上的插座直接对接(柔性对接)。但是在网上没有找到相关标准件。

(2)两组磁吸式的接头直接对接,这样结构上更简单,不过找到的标准件个头太小,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
各位老哥帮忙出出主意吧。

网友A:
滑触线呀,电压不高不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触线呀,电压不高不怕。

谢谢老哥,我去搜一下看看。因为之前没接触过,想问下,滑触线的电压稳定不,1m/s的速度能跑的起来吗

网友(点评):
没事的,我们行吊都是用的,你怕电压不稳,多几个点供电上去。

网友:
滑触线 2 -3米都没一点问题

网友:
滑触线,立库应用这个比较多

网友B:
无线充电板,无接触充电

网友C:
也可以考虑用蓄电池模块,通过电池充电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可以考虑用蓄电池模块,通过电池充电的效果。

充电方式选择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线充电板,无接触充电

12V7A,无线充电板功率会不会太小了

楼主:
没了...图就是个AGV充电的刷板刷块,还有个磁吸的公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