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关于气囊相关问题

楼主(2022-01-20):
现需要设计一共胀紧机构,若使用气囊进行胀紧,假设胀紧力在1~3t左右,这种情况下的气囊是否可以有效硬连接,比如该机构承受较大倾覆力的情况下,气囊是否可以有效胀紧,还是会明显向一侧偏转。
还有大家是否有这种定制气囊的厂家?

网友A:
盾构机上面那种气囊?我们公司就做盾构机上的气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盾构机上面那种气囊?我们公司就做盾构机上的气囊

盾构机的气囊

盾构机的气囊

网友:
这种跟安全气囊差异还是比较大的吧

网友:
承受倾覆力大小我认为这和气囊自身的结构有很大关系

网友:
只用过摩擦离合器气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