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缓冲器能承受多大径向力

楼主(2022-01-20):
油压缓冲器能承受多大径向力?旋转缓冲用,惯量大,油压行程长,怕撞弯了

网友A:
根据实际应用,输入关键参数,系统会推荐结果。下载地址:www.acecontrols.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实际应用,输入关键参数,系统会推荐结果。下载地址:www.acecontrols.com

谢了

网友:
轴上力使能承受挺大的,径向力就算了吧,没有导向保护,会撞弯掉

网友:
能承受多大径向力,需要做实验测试。

网友:
旋转撞击,市场所有常规缓冲器都是在正负3°以内,可以根据你实际撞击能量大小,选用偏角度帽,可以允许±12.5°。
或者选用大一点的型号,也可以这样使用。
18963665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