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铝板机加精度

楼主(2022-01-20):
1200mm*460mm*46mm的外形,中间有挖槽,一个500*200*30,一个300*290*30,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上下两个面的平行度0.2

网友A:
你是两面各挖一个槽,然后要求槽面平行度0.2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两面各挖一个槽,然后要求槽面平行度0.2么?

一面是全平的,另一个面挖两个槽

楼主:
引用 楼主:
一面是全平的,另一个面挖两个槽

平行度是板的两个面,槽内无要求

网友:
那你就不要扯到开槽啊,直接表明铝板的两面平行度,0.2我个人觉得无问题,一次装夹,两面都光一刀,但是你这个厚度选择的不是很好,厚度尽量<5的倍数,加工量少一点

网友:
磨床磨,两个面肯定好

网友:
加工完后整平

网友:
一刀能加工出来的话,精度不难保证的吧

网友:
不好保证,多次翻面加工,粗铣,半精铣,最后再精铣

网友:
要求高的话,可以磨一下。
平行度,如果表面要求不高,30厚的可以直接用铝钣。
46厚的,要上机床飞平。

网友:
要保证,必分多次加工 ,粗铣,半精铣,最后再精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