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轨道大桥吊杆断裂

楼主(2022-01-20):
1.18号,重庆鹅公岩轨道大桥吊杆断裂,很是惊人,幸未出现严重安全事故,造成重大伤亡。

此桥是鹅公岩大桥的复线桥,两桥并列长江之上,甚是壮观。

离我住处大概2公里左右,经常都要经过。现在轨道交通此段已停运,需要全面检测评估。从图片上看,吊杆之间有相当长的距离,断掉一根,由相邻两根来承受,是否有足够的过载能力,需要评估,包括跨距桥体变形情况。下面是断裂照片,大家分析一下,看看什么原因。

个人感觉还是比较典型的失效模式。安全问题无小事啊!!!

网友:
这么大,不应该会断的呀。

网友:
钢材有问题

网友:
材料做检测,一定会找到问题点的,大桥的维保很重要,平时的检查到位才会发现这种问题

网友:
应力集中

网友A:
那块比较光滑的是怎么造成的呢??

网友(点评):
像是被人铲了一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块比较光滑的是怎么造成的呢??

原始裂纹

网友(点评):
666,看来是从角角那裂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块比较光滑的是怎么造成的呢??

贝纹区,裂纹扩展区

网友B:
感觉安装工艺也有问题,断开后不对齐了,这样工作中有弯矩,不是杆了。
对于杆来说,最好再多一个铰链,增加一个自由度

网友C:
疲劳断裂吧,先出现裂纹,摇摆过程中裂纹压得很光滑,裂纹越来越大,直到剩余部分一下子断了,毛毛糙糙得是瞬断区。

网友(点评):
每次地铁过的时候会产生振动,裂纹扩展到一定程度达到共振就瞬断了,只是瞬断面感觉大了点。

网友:
这螺纹一直到根部,也算设计缺陷了吧。这么长的杆,有足够的空间啊

网友(点评):
不算吧,下面还有更细的部分。材料或是热处理,加工缺陷,并且探伤也没有发现。

网友:
就是从光面出开始出现裂缝,然后上下面相互摩擦,磨平的。下面那些粗糙的就是直接拉断

网友(点评):
感觉不是相互挤压平的,无亮点,就是裂纹扩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疲劳断裂吧,先出现裂纹,摇摆过程中裂纹压得很光滑,裂纹越来越大,直到剩余部分一下子断了,毛毛糙糙得是 ...

是疲劳断裂,应该是材料本身又点问题

网友D:
焊接后没做探伤检测!!!

网友(点评):
我也这样认为

网友:
断了之后上下部分都不在一条线上,存在较大扭曲,有很大的内应力

网友E:
这用官方说法肯定又是偶发事件了

网友:
上面看着安装有些偏斜,不知道是不是拍摄角度的问题。

网友:
新闻上面都没有报道哦,

网友(点评):
报道了。手机横行的天下,旁边大桥上车来车往,藏不住。

网友:
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
这是典型的疲劳断裂断面形状

网友(点评):
应该存在一段时间了,裂纹早期扩展区积了一层黑灰。

网友:
专家该上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焊接后没做探伤检测!!!

这种结构和场合会使用焊接工艺?那太不可思议了

网友:
看断口截面,这个轴是安装上时就有裂纹了,明显不合格品,只不过没检测出来(也有可能检测出来了,想办法被验收了)。
有社友说是焊接上了,观察2张图片暂时没看到焊接痕迹。
合规的设计,这个零件毛坯要锻造,再粗加工的,再调质、再精加工、再探伤;
设计方也有问题,这个直径的轴,过渡R角目测几乎没有(有的话也太小,明显不合理,造成应力集中)。

题外话:
低价竞标,现在市场有劣币驱逐良币趋势,
到生产制造后期为了有基本的利润,只能把有些工序省掉,或者换低价料,

网友:
像这种重要的地方,应该要承力监测

网友:
按过去我加工时,这样拉杆应该是用锻制成,再精加工;但从图片上看,是分成两段加工组合两成的一样,U型与杆各一件组合而成的。从断口看,是疲劳造成的断裂;焊接后,杆上的应力未完全消失,就使用;各种检测就过关了。最后到了一定时间应力集中在某点上,出现裂纹,随着时间的延长,疲劳加重,受桥和轨道列车的共振,最后断裂。

网友:
“这套智能化监测系统是我们经过多年技术积累逐步开发完善的,在桥面、桥塔、主缆、吊杆上都设置了传感器。”
网上有这段话

网友:
一根应该不会有太大问题吧。

网友:
这就是吊点多的好处

网友:
吊点还是少了,断了一根马上桥不平了,不能运行了

网友:
疲劳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安装工艺也有问题,断开后不对齐了,这样工作中有弯矩,不是杆了。
对于杆来说,最好再多一个铰链,增 ...

有点道理

网友:
这个裂口很平整。

网友:
重庆鹅公岩轨道交通专用桥全长大约是1650米,它位于鹅公岩大桥的旁边,二者分别通行轨道交通和地面交通。鹅公岩轨道大桥是重庆轨道交通环线南环的控制性工程,位于鹅公岩长江大桥(公路桥)上游约45米处。主跨为600米的五跨连续钢箱梁自锚式悬索桥,其跨度在世界轨道交通专用悬索大桥中位居前列,同时也是世界上主跨跨度最大的自锚式悬索桥。由于该桥需要进行“先斜拉、后悬索”的体系转换施工才能最终成桥,因此施工工艺复杂、技术含量高。——————语气上好像在说:不是没做好,是太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用官方说法肯定又是偶发事件了

各位专家都表示:1、工程质量很OK;2、偶发现象;3、与超载有密切关系;......

网友:
裂痕比较明显,感觉人为原因

网友:
疲劳断裂,长期的振动,裂纹扩散,另焊接应力集中及材质变化,等多方面的累计。好在桥的安全系数都很高。

网友:
焊起来还能用

网友(点评):
焊后还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