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螺纹紧固方法

楼主(2022-01-20):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在气缸(缸径是6mm)上连接一个冲头,为了防松在气缸和冲头连接中间防止的是碟簧,然后在螺纹里面加螺纹胶,但是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大概使用几万次的时候,这个冲头还是和气缸脱落了,现在关于这个放松的方式,求大佬们指点下。(之前尝试过平垫,弹垫,双螺母,甚至把他们焊接在一起,但是时间一长,焊接位置开裂然后脱开)

1

1

2

2

网友:
打坡口焊透行不

网友A:
围观,这个直径方向的剪切力属实有点大,胶松,焊接断裂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围观,这个直径方向的剪切力属实有点大,胶松,焊接断裂

错别字有点难受。。。不过关注学习,等大佬回复。

网友:
冲头改改,这样呢?

网友:
不要让螺纹直接承受冲压力

网友:
气缸杆可以自己做,拆开看看,不是太难,精度要求也不高,按照自己的要求做个一体成型的

网友:
结合螺纹密封胶和螺纹紧固胶同时使用,外螺纹靠里面部位涂抹紧固胶,在间接出口部位涂抹密封件。

网友:
气缸要求不高,尺寸也小,自己做个一体的活塞杆吧。

网友:
杆前端不是有两平面吗。。

网友B:
能不能做个过度连接法兰如下草图

网友:
缠生料带

网友:
更换放松螺栓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做个过度连接法兰如下草图

这个靠谱,不过高度和空间变化了,调机也是麻烦事

网友(点评):
嗯这个只是给个思路,具体的结构肯定要结合实际使用工况来调整的。

网友:
也不能总也不坏呀!

排除结构不合理外,几万次损坏也算合理了。

第一,不要加任何弹性件,会起反作用。

第二,不要让螺纹受太大冲击力,即,冲头与缸杆端面靠紧(之间可以加1个薄垫,以保护冲头和缸杆)。

第三,定期检修。比如使用3万次松动,那么在使用2万次的时候就进行检修。

第四,要有备件,如果一两天就用上万次或几万次,备件就要多一些。

第五,不赞成焊接。

网友:
双螺母并紧还不行的话,就增加厌氧胶把它俩粘起来

网友:
你这个地方切向冲击太大了。需要改一下冲头结构,和  气缸杆之间设计止口防切向力,用销钉紧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