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名称求教

楼主(2022-01-20):
机械实习生一枚,最近领导要我找如下图示这种气缸的国产替代,过去用的是韩信的,宣传册是叫气动马达。

但是国内直接找气动马达好像都是转的,后来想到这东西应该就是个气缸。但是看了好多厂家也不知道这种是属于那种类型,销售基本都说没有,只有一家说要样品才能定做,国内一直都没有生产应用这种气缸吗?特此求教。

网友A:
气动注浆泵头。

网友B:
从技术参数(压缩空气的最大工作压力等)和气缸的连接方式去寻找,

网友C:
气动机油泵,机头部分。

网友D:
通常是高黏度输送设备在用的,问问涂装设备厂,就是一个大口径的汽缸加上自动换向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技术参数(压缩空气的最大工作压力等)和气缸的连接方式去寻找,

不知道耗气量工作压力之类的参数,实物我也没有见过,就比较难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动注浆泵头。

我们只想要做往复运动的部分,这样搜索出来的还是成品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通常是高黏度输送设备在用的,问问涂装设备厂,就是一个大口径的汽缸加上自动换向阀

大哥牛,之前在1688找了个涂装设备经销感觉比较类似,不过行程差了一点,还有就是他们配气机构在外面不知道空间够不够。不知道这个部件是涂装厂自产的还是哪里有上游厂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气动机油泵,机头部分。

搜索出来都是成品泵 不过可以问问他们能不能拆开卖,谢谢老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哥牛,之前在1688找了个涂装设备经销感觉比较类似,不过行程差了一点,还有就是他们配气机构在外面不知 ...

是涂装设备厂自产的, 行程通常是定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涂装设备厂自产的, 行程通常是定好的

好嘞,谢谢大哥,我在这个方向再好好找找

网友:
泵头可以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