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桥螺栓断裂是什么原因?有图

楼主(2022-01-20):
重庆鹅公岩地铁长江大桥吊桥螺栓断裂

网友:
坐等高手

楼主:
我先占个坑:和结构不合理有没有关系?应该有1-2处采用球头联接,允许偏转正负15度就会好很多。

网友:
他太累了,也该歇歇了,内卷太严重了,疲劳过度所致

网友:
1、内部本身就有缺陷,但在探伤合格范围内。
2、应力没有释放完全导致缺陷慢慢变大,最后,啪!3、锻件消氢没到位。

2个案例:
1、300mm多直径的活塞杆,步步检验到成品合格,临发货前的晚上,自己断了。
2、大卷扬的卷同轴,直径600多,空载断裂,断面和刀切的一样整齐。

网友(点评):
案例是你们公司发生的吗?

网友:
我高低也要说两句,不然对不起我的机械出身:

大桥侧风,横风作用造成大桥摇摆(水平摆动), 还有平时车辆来往造成的大桥摇摆和振动(水平+上下),图中部分是刚性连接,会成疲劳强度,剪切力,应力集中在这个地方, 频率和时间是一刻也不停,所以断是必然的,时间的问题;

是图中断裂处改成柔性连接,会大大避免由于上述因素造成的断裂,但会出现另一个问题,大桥摇摆幅度不可控,或摇摆比较大,让人感觉不安全;或者说摇摆比较大本身也会给其它部件带来疲劳强度,剪切力,应力集中风险,所以在一些部件刚性连接是必然的,但不能是重要部件,容易更换,就像我们设备的易损件一样。

我想设计前,这些问题都是应该在意料之中的事。

网友:
刚刚在贴吧看完了这个图, 有人分析的是疲劳断裂。断面明显有一部分裂开有一段时间了。 看这样不是二力杆受力,弯矩比较大, 安装可能有问题

网友:
典型的疲劳断裂呗,左晃右晃的,就断了!

网友:
红圈光滑部分应该是原始裂纹,断裂从这里开始

网友:
锻造后调质处理内部出现裂纹,经过长时间时效导致断裂。

网友:
躺平不干了

网友:
个人感觉,螺栓螺纹牙根位置,在成品加工出来的时候已经有小裂纹,然后在使用过程中裂纹进而加深,加深到图中红圈位置时产生即时断裂。

楼主:
没有过多资料,咱来详细猜一下:
这种东西一般是高强度合金钢锻造后正火或退火热处理,粗加工再调质或比调质硬度略高的屈氏体组织,这样强度韧性都很好,具有极高的纵综合机械力学性能。
根据重要零件经验,一般至少要经过二次探伤检验,一次锻造热处理后,一次成品,也可能中间也会增加探伤。
所以从断口外形和工艺流程看,是材料问题不大(关键产品严格检验),制造问题也不是很大(这种高应力应该注意表面质量,表面要光滑均匀、包括螺纹齿形全部)。

从断口看,像是高应力拉抻疲劳断裂,初始疲劳源刚好处于弯曲拉应力侧(如果图像拍照没有问题),由于杠杆原理细杆弯曲应力是极大的,应该极力避免。

因此对于细长拉杆两端应采用铰链结构,像吊桥这种复杂受力,最好采用球头,
建议图中结构与Y形叉头联接采用球头与球窝,结构简单,占用空间也极小,受力为压应力,能承受足够大的负载。
但而从图片上看好像采用的是硬接。

另外螺纹也有应力集中嫌疑,这地方得仔细推敲。

再补充一下,这种零件做好后,表面再进行包塑或喷厚漆,能防止划伤碰伤,对搞疲劳性也有很大帮助。

网友:
质量不过关,这种要严打啊

网友(2022-04-07):
设计不合理,用球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