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备中有哪些易损件?

楼主(2022-01-20):
非标设备中有哪些易损件?如何才能做到维护性高

网友:
这个要根据具体的设备和零件部位确定,比如,容易损坏或者这定期需要更换的零件,橡胶件密封件,气缸的活塞环,同步带,气路或油路的接头等。

网友:
主要看工作环境,运动模块来决定,往复运动的次数决定你的零部件磨损程度成正比

网友A:
设备工程师易损(受不了设备老是故障,愤而离职)

网友(点评):
此时应该有个BGM:《易燃易爆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工程师易损(受不了设备老是故障,愤而离职)

哈哈哈,正解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譬如说冷冻设备和蒸汽设备的易损件肯定不一样吧?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工程师易损(受不了设备老是故障,愤而离职)

你这就很6了啊!

网友:
运动机构中的轴承、油封类;气动液压中的密封圈、接头、软管、阀芯类;电气中的开关、按键、指示灯、保护器类。

网友:
工装与产品接触的部件,经常有磨损情况的,都是要算成易损件的。

网友:
这的看情况,我做过一个项目,连六轴机器人都是易损件,因为现场设备技术太拉垮了,调机随意撞。

网友:
一般活动部件,受摩擦部件,受重载的运动部件都需要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