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打开文件对话框

楼主(2022-01-21):
SW打开文件对话框,我想只打开SW文件类型,可是下一次还是所有文件类型都显示,
软件不能记住上一次这个文件类型的的设置

网友A:
俺的设置后不会变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的设置后不会变动:

你是哪个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哪个版本?

2016版。

网友B:
软件默认是会记忆上次的设定的,你这问题出在Windows上了

网友:
一般它都是有记忆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软件默认是会记忆上次的设定的,你这问题出在Windows上了

录像看看你的什么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