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线编码器可以水平使用吗

楼主(2022-01-21):
请问下各位大佬,拉线编码器水平使用问题大不大。以前一直都是垂直使用的
然后卧式的压机一般是靠什么传感器反馈压装距离的。用油缸的情况下

网友:
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找编码器厂家咨询一下,毕竟同一名称的东西,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情况下肯定有差异的

网友A:
可以得,有水平拉线编码器,我们用的SICK,很贵

网友:
问下厂家

网友:
看精度吧,可以用磁尺。

网友:
哥们,磁尺可以的,我有加我VX:13116719459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得,有水平拉线编码器,我们用的SICK,很贵

兄弟,根据设备结构可以考虑一下磁尺,加我聊聊VX:13116719459

网友:
是那种拉线位移编码传感器吗?

网友(点评):
是的,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拉线盒,一个是旋转编码器,精度取决于拉线盒绕线精度,收放绕线过程出问题就谈不上精度了,所以这玩意的关键在绕线拉线盒

网友:
水平使用位移检测精度从低到高分别为激光位移传感器,拉杆式位移传感器,磁栅尺,光栅尺。拉绳位移传感器不适用于水平场合。

网友:
这个要问问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