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断螺纹钢工具哪个好

楼主(2022-01-21):
切断螺纹钢工具哪个好?想做套设备,在钢厂用的,第一步将长的钢筋从头切断,大概一米五,然后用机器手拿走去测量,
想知道用什么好,液压切断机,还是火焰切断,不知道有什么弊端,谁做过类似设备。
这个设备要最好能带在机器手上

网友:
液压切断机,或者类似剪切设备

网友:
液压,等离子,火焰,锯片

网友:
红热状态的用液压切,效率高;成品用锯片吧,精度和切口都好一些

网友:
液压钢筋剪钢筋螺纹钢剪切液压钢筋剪断钳钢筋切断器;这种只能上液压了啊

网友:
手工锯片切割机就行,我以前买过,20年前300来块钱。

网友:
消防队用的液压剪子,直接就可以剪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