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上焊接螺母

楼主(2022-01-21):
铝型材上面焊接螺母性能如何?是否必须铝金属材料的螺母?通过胶水粘结可靠吗

网友A:
不同材料之间焊接能力很差的。粘结肯定可行,但502那种多半不行,肯定要好胶水,比如粘探测石油钻头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材料之间焊接能力很差的。粘结肯定可行,但502那种多半不行,肯定要好胶水,比如粘探测石油钻头那种。

如果考虑加工成本的话哪种更好呢,压铆螺柱由于会在板子背面留下痕迹不太想用

网友:
不知道你想干什么,但是路貌似走歪了。。。

网友B:
表面处理过的铝型材焊接能力不行,不如在上面直接攻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面处理过的铝型材焊接能力不行,不如在上面直接攻牙

板子太薄了1.8mm

网友:
拉铆螺母。

网友C:
把你的安装需求搞个图片出来更好想办法

网友:
可以考虑用点焊来做的

网友:
多大螺母?胶水粘结金属螺母不可靠,

网友(2022-04-03):
引用 网友C:
把你的安装需求搞个图片出来更好想办法

先上图看看,办法可以有很多。

网友:
铝件上很多用的是压铆标准件,不用焊接或者粘接的

网友(2022-08-15):
铝型材为啥用焊接螺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