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边角是这样的?

楼主(2022-01-21):
为什么是这样的边角?如果四条边一起边线折弯就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大神可以解答一下。

网友A:
第一条折边,使用前边红圈这个操作,第二条折边使用后边这个红圈操作就可以了。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这种效果。   注意边线折弯时候,折弯是有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是不是想要这种效果。   注意边线折弯时候,折弯是有选择的

这样尺寸应该就不对了吧?并不是我想要这种效果。我想问我发的边角在钣金设计中是正常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条折边,使用前边红圈这个操作,第二条折边使用后边这个红圈操作就可以了。

这样我的折弯后的尺寸就不对了?

网友C:
这种边角在实际折弯操作中是不会存在的,所以肯定是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边角在实际折弯操作中是不会存在的,所以肯定是不正常的。

那用软件折弯,正常应该是怎么样?四条边一起折吗?

网友:
这个折弯没有做到底,导致R角处有尖角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尺寸应该就不对了吧?并不是我想要这种效果。我想问我发的边角在钣金设计中是正常的吗?

尺寸你得在边线法兰输入长度时候就把这一块凸出来的减去啊。肯定得是我们这种了,你那样折弯根本折不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我的折弯后的尺寸就不对了?

你可以改变你的底板尺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