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安装方式更合理?

楼主(2022-01-21):
如图所示:
气缸是双联气缸40的缸径。下压一个物体,三种固定气缸的方式
大家认为哪种最好?
1#、2#的斜面是三角筋。
3#图中的垫块厚度是50mm(同理1#、2#中的气缸距离右侧的边都是50mm)

网友:
1的支架结构比2的好一点,1,2的气缸连接方式没有差别。1,2和3的气缸连接方式在于气缸上与外界的连接在气缸圆柱面还是在气缸端盖上。

网友:
没区别都一样。

网友:
3最简单。。。。。。。。。

网友:
定性的讲,都不太好。
支架都要承受倾覆力矩,三角筋板虽然可以加强横竖钢板的节点,但是立板的下部仍然要承受弯矩,第三个虽然弯矩小一点,下部也一样。
立板右边最好加两个立通筋或三角筋,这样可以增加立面的惯性矩。

网友:
严格来讲,1,2不好,因为加强筋应承受压力,而不是拉力。而实际上,气缸那点压力,对于焊接件来说轻轻松松。所以,1,2,3都可以用。气缸固定方式也没啥问题。

网友:
从固定定气缸的支架加工工艺来讲,3方案比较合适,焊接方便、加工螺纹孔也方便。

网友:
非也非也,我不能说哪个对哪个不对,只能说哪个好哪个不好。
但是,6楼的朋友说加强筋必须受压,受压比受拉好,我不敢苟同。钢结构咱也做过几年。钢材尤其是塑性材料,抗拉强度要由于抗压强度,而且在抗压的受力情况下还容易有屈曲变形的风险,即失稳。所以我认为抗拉好。
我一般会倾向于采用第一种或者第二种。先说和第三种的区别。
第三种如果想用,应该在垫块上铣个台阶,由台阶承受气缸压力,这叫抗剪结构。因为在气缸压力的作用下,台阶受的是剪切应力。要知道钢材的剪切强度大约是抗拉强度的70%(我不记得书上说的是多少了,仅供参考)。如果没有抗剪结构,则安装螺栓承受剪切应力,是很危险的。开始还行,因为螺栓的压力,使气缸与垫板,垫板与侧壁之间有摩擦力,摩擦力抵消压力。但是难免存在螺栓松动、结构振动的情况。螺栓可以认为是弹性体,所以摩擦力不稳定。久而久之,螺栓就由受压状态变成受剪状态。而且螺栓安装孔与螺栓之间存在间隙,会有冲击载荷。气缸受力的时候剪切向上,气缸不受力的时候,由于重力剪切向下,还存在交变载荷。细思极恐。
若要改善第三种情况,就是增加抗剪结构,可以做台阶,加个定位销也是可以的,定位销就不是定位了,而是抗剪。或者多来几个螺栓。等等结构。明白了受力方式,改善起来就得心应手了。
相比第一二种情况,前楼的道友说了,支架受倾覆力矩。这个是结构所限,没办法改变。究竟是第一种好还是第二种好,我感觉其实都差不多。都是角焊缝,只要是熔深足够。角焊缝都是受剪切应力的,这个在机械设计课本上联接大章后面的焊接一章,有详尽的解释。从施工角度,都还是开坡口的比较好。焊接咱实践的少,由搞过的道友可以补充。
以上,不对之处,欢迎斧正。

网友:
好不好,得有个评判标准呢。
否则根据什么说不好呢。

网友:
第三种,结构简单,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