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图中多条直线或直线与圆弧能不能组合在一起

楼主(2022-01-21):
草图中一条直线连着一条圆弧,再连一条直线。两直线成一定角度,且都与中间圆弧相切,三个东西要组合到一起,能不能像缝合曲面一样组合到一起。之前我一直用样条曲线做,感觉比较麻烦,而且不精确。

我要做一个演示动画,一个零件沿着直线,圆弧和直线运动。

补充内容 (2022-1-23 14:24):
插入曲线/组合曲线,
工具/样条曲线工具/套合样条曲线
配合/高级配合/路径配合
以上三种都可以解决我的问题,谢谢各位大哥。

网友:
破衣有复制曲线后转换成线条的功能。
SW其实也有,叫套合。

网友:
sw的话,利用路径配合即可。而且线段没必要组合一起,路径配合里面可以选择线组。

网友:
两直线都与圆弧线相切,直线与圆弧之间光滑过渡的,相当于你说的缝合

网友:
楼主用的是哪个软件?
SW的草绘模块由动态配合,但UG就没有只能通过草图也是靠约束来操作

网友:
楼上的道友们的方法都很好,都是大家,功力深厚。
楼主说的合并成同一条线,我认为可以用套合样条曲线,实现。

网友A:
动画的时候是可以直接按复杂路径动作的,不需要“合”成一条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画的时候是可以直接按复杂路径动作的,不需要“合”成一条线

帮助文件里没找到复杂路径动作,是不是高级配合里的路径配合。

网友:
引用 楼主:
帮助文件里没找到复杂路径动作,是不是高级配合里的路径配合。

如果只是演示的话,不需要高级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