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锌螺栓和白锌螺母配合问题

楼主(2022-01-21):
如图所示,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彩锌螺栓与白锌螺母配合,因为两者镀锌工艺不同,可以进行配合吗?希望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就可以,钝化膜不同而已。
合格标准件,彩锌抗蚀强很多。

网友A:
如图所示,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张师傅加工)螺栓与(将师傅加工)螺母配合,因为两者(加工师傅)不同,加工的机床也不同,加工的时间也不相同,可以进行配合吗?希望大神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混搭就是让人看着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图所示,今天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张师傅加工)螺栓与(将师傅加工)螺母配合,因为两者(加工师傅)不 ...

你还别嘲笑我,甲方质检真就问过这问题,就问你为什么不用一样的,有什么影响,你说没影响,他说你给我一个理由,要有权威性的佐证,我TM怎么说,跟他说镀层他又不懂。

网友(点评):
甲方说的都是对的。。。

网友(点评):
直接问他:你不觉得混血的更漂亮吗?

网友:
材料一样一般没问题,但我试过黄铜的牙孔与车工的不锈钢螺柱不匹配,牙孔能过普通螺栓,螺柱也能过普通螺母,但牙孔就是过不了螺柱

网友(点评):
你这个有点扯了。

网友(点评):
反正就是说说遇过的现象,您觉得扯可以当做笑话听听

网友B:
先不说别的,就外观来说,多难看!给人感觉做产品是在拼凑了事,没规范没标准。

网友:
这个问题好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别的,就外观来说,多难看!给人感觉做产品是在拼凑了事,没规范没标准。

我之前做过一个产品,甲方要求,螺栓用镀锌,螺母用发黑的……

网友: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自己用肯定没问题了;
如果是给客户,而且是前期刚为了打入客户内部,那肯定就不行了,这样一下子就被拉低形象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不说别的,就外观来说,多难看!给人感觉做产品是在拼凑了事,没规范没标准。

我这个产品有盐雾实验要求,所以用彩锌的螺柱(文中是螺母,一个意思),但是链接的金属板的另一面类似一块操作面板,属于内部件,没有盐雾要求,他要求螺栓颜色与白色面板一致,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