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胶头模组改错题,太难为新人了,看不出来,求解

楼主(2022-01-22):
图示为某全自动点胶设备上的点胶头模组,该模组有三个点胶头,分别由三个丝杆模组带动。试分析此方案在结构上是否有优化之处,如果有,请提出相关的修改方案。

网友:
网上查资料看视频?看看理论?

网友:
哎,这大过年的,太难为人了...

网友:
没有优化空间。没有新方案。OVER

网友:
没有,可以放假了

网友:
现场有没有实际运行过,调试一下就能看出是否有问题。。。

网友:
改成直线电机,三个动子的那种

网友(2023-11-30):
一个直线电机带三个动子

网友:
用直线电机,三个动子,比这个好用,成本差不多

网友:
齿轮齿条传动,每个胶头的上带一个电机接齿轮,齿条为共用轨道,这样三个胶头的位置是统一水平的,三个胶头的移动和间距都是自由的,,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优化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