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风分离怎么计算?

楼主(2022-01-22):
旋风分离怎么计算?

网友:
看不懂,旋风分离?分离什么?

网友:
工业除尘手册

网友:
先找本《化工原理》把旋风分离的原理和旋风分离的机器结构,主要部件弄清楚,再把你的设计条件列出来,对照书中计算。

你是分离什么和什么?流量,压力分别是多大?

网友:
气还是液还是固

网友(点评):
一般是粉尘

网友:
这话题很宽泛啊

网友:
一般都是计算旋风分离器的效率啊